用JLINK给STM32下载程序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3-10-13):
我用JLINK给STM32下载程序的时候,每次都会弹出下面的窗口。
并且会连续弹出三次。。
三次完了之后才开始下载程序

并且有时候点击确定的时候还会导致工程被强制关闭,还不给保存。。
哪位朋友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编译器链接设置是否选择了正确的下载器

楼主:
这貌似不是工程的问题。。可能是我系统或者是编译器的版本的问题。。
在别人的电脑上的正常的工程拷贝过来,就出现了我上面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B:
有可能是编译器设置问题  楼主  这个很有可能   设置的问题   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