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25V20 谁用过 有个借鉴的程序吗

楼主(2013-10-13):
谁可以给我一个FM25V20存储器的驱动程序 我弄的就是调不通呢

网友A:
官方网站可能有例程,找不到可以给供应商要。他不给就说他的器件有问题;P

网友B(2014-08-21):
你好,请问你的FM25V20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用这个的时候也遇到问题了,连状态寄存器都读不出来,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