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3525+PIC16F73做的12V/600W逆变器110V输出电压跳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3):
用3525+PIC16F73做了一个12V600W的逆变器,输出220V电压在±5V间跳动,当将输出改为110V时,输出电压110V过30秒后会瞬间跳到140V然后双回到110V,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提示一下,这个电路原来没这个问题,是重新布板后才出现这个问题的,有可能是布板不当引起的,如果是的话在不改板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吗?下面是反馈电路和升压逆变电路,我感觉反馈电路做得有点简单,是不是反馈的问题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  原理上不是没有问题么。。。

所以问题应该出在PCB的改版

楼主:
问题找到了,在PIC16F73的VCC与VSS间再并一个104瓷片就可以了,应该是纹波过大引起的不稳定性。

网友:
为啥用单片机加3525做逆变呢?用单片机产生正弦信号么?还是做?

楼主:
最新发现,带负载又发现输出电压不稳定的现象了,我测量了一下,发现BAT和5V处的纹波很大,峰峰值有20几V,怎么减小这个纹波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经过测试发现在PIC16F73的供电脚并一个104瓷片还是不行的,后来我将那个104改为474就正常了,带载也没问题了。感觉自己又进步了一点点了,真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