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传感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10-13):
做一个雨水采样器,密封盖通关电推杆控制旋转来开合,如果在开合过程碰到了障碍物,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单片机上传到上位机上显示。有没有相关的传感器可以使用或者是其他方法。

网友A:
在电推杆驱动电路中加过流检测,堵转时电流增大.

网友B:
用光电传感器。最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电传感器。最简单的

主要在箱盖上不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推杆驱动电路中加过流检测,堵转时电流增大.

再问下,电流大了怎么检测好呢?想在检测与电机连线间接一个继电器,电流过大断电器断开,电机就停了。

网友A:
在驱动三极管发射极串只小电阻,测量电阻压降
把小电阻(例如1Ω)采样电压用运放放大后与设定值比较,再去控制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驱动三极管发射极串只小电阻,测量电阻压降
把小电阻(例如1Ω)采样电压用运放放大后与设定值比较,再去控制 ...

比较的方法想到了两种:1.将采样电压运放放大送到单片机的A/D口,通过软件判断是否过流。
                      2.通过LM339电压比较器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
现在就是想问下,第二种方法中的设定值是如果提供的,在软件中的话好给定一个特定的值。在模拟电路中特定的电压或者电路时如何给定的?

网友A:
堵转电流一般是工作电流的2倍以上(可自已测一下),这个范围很大,可用多圈电位器大致设定.例如最大工作电流200mA,你设定在400mA以上,即可稳定地捕捉到堵转信号.一般在339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端用多圈电位器调,到适当值封胶或是换用固定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