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TIM1的TIM1_DMAR寄存器进行DMA传输,DMA不能设置为DMA_Mode_Circular模式?

楼主(2013-10-13):
关于使用TIM1的TIM1_DMAR寄存器进行DMA传输,DMA不能设置为DMA_Mode_Circular模式
想要进行DMA的循环传输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没人使用过这种模式?

楼主:
ST的人呢?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模式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顶你一个

网友B(2016-05-10):
可以使用循环模式,但是DMAR似乎只有16位,传输精度上不去

网友:
循环模式,例程中如果没有这个模式,那就是没有了。

网友C:
TIM是定时器吗,定时器怎么有什么数据要DMA的?

网友D(2019-09-21):
引用 网友C:
TIM是定时器吗,定时器怎么有什么数据要DMA的?

很明显是个小白的提问,不必在意。。

网友E:
这么早的贴都翻出来了。

STM32的很多定时器支持DMA busrt传输,也支持Circular模式。
它主要适用于同时对多个定时器的寄存器进行DMA访问。比方修改或读取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以改变PWM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