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C12F508 晶振:外部32.768KHz 能做红外解码控制吗?

楼主(2013-10-14):
用PIC12F508  晶振:外部32.768KHz  能做红外解码控制吗?
基本功能是:通常情况下GP2输出 ( 0.5s 高  1s低  0.5s高   5s低 )如此无限循环。当接受到遥控信号的0x15的时候, 全部关闭;当接收到遥控信号0x45的时候,重新运行。

网友A:
好犀利的晶振啊.....一个指令周期达到了120多us....运行的好慢.....我做红外线的时候,传输一个数据32位,大概是100-150ms之间,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啊.........虽然不知道你做什么....

网友A:
我看你也发过那个红外解码程序(精简版)...你应该会解码啊,你遇到问题了???那就直接说出来嘛,这样更直接...只要时间和协议控制的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