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000系列的eCAN接口

楼主(2013-10-14):
刚开始搞这个,对can也不是很了解

现在使用的ti自带的例程,在self-test模式下 (工程名ecan_back2back)

为什么在can的引脚上测试不到任何程序呢

网友A: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你参考

这个是TI自带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I自带的程序?

不是  我开发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我开发板上的

请问,用你这个程序,可以在CANRXA,CANTXA(直接连到28069的can引脚上)上测出信号的变化吗?

另外可以大概说下这程序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你这个程序,可以在CANRXA,CANTXA(直接连到28069的can引脚上)上测出信号的变化吗?

另外可以 ...

应该是用于自发自收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于自发自收测试的

请问,用你这个程序,可以在CANRXA,CANTXA(直接连到28069的can引脚上)上测出信号的变化吗?

网友B:
自发自收,那么你在程序中要有数据发送才行,然后,可以通过示波器查看电平变化,那个直流地别忘记连上,一般只要去查看J5或者J6是否有数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