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两个IN4148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可以用电容104代替吗?

楼主(2013-10-14):
图中的两个IN4148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可以用电容104代替吗?注意:NTC为NTC热敏电阻

网友A:
基本没有用,可以用电容滤波。

网友B:
保护用的。

网友C:
信号钳位保护用的 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钳位保护用的 不能省

你好,能说具体些么,我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说具体些么,我不太懂

两支R?和NTC相联处电位不能高于Vcc,也不能低于GND。高于Vcc时左边二极管导通,低于GND时右边二极管导通。两支二极管这样联接,目的即在于此。
既然不太懂,先教你一条:各元件必须給予不相同的标号,否则很难说清楚,容易造成误解。

网友C:
自己想 送到IO的信号,如果大于3.3V和或者是负压
当然正常情况是没有这种信号的,你得考虑 干扰 静电等因素

网友E:
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两颗IN4148二极管在这里只起钳位保护用,可以省掉,不过在特殊环境下,有可能会损坏IO。

网友F:
ls说的比较对,考虑7L所说的静电等情况

网友G:
如果是靠谱资料查到的,一定有用~

网友H:
应该是驱动电平不一致 做的电压钳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支R?和NTC相联处电位不能高于Vcc,也不能低于GND。高于Vcc时左边二极管导通,低于GND时右边二极管导通 ...

但是我有一点不懂,I/O口电压是VCC提供的,所以两支R和NTC相联处电位怎么可能高于Vcc或低于GN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想 送到IO的信号,如果大于3.3V和或者是负压
当然正常情况是没有这种信号的,你得考虑 干扰 静电等因 ...

哦,明白了,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实际上就是一个温度检测电路,两颗IN4148二极管在这里只起钳位保护用,可以省掉,不过在特 ...

哦,知道了,O(∩_∩)O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一点不懂,I/O口电压是VCC提供的,所以两支R和NTC相联处电位怎么可能高于Vcc或低于GND呢? ...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高于Vcc或者低于GND的,但若该点受到干扰则有可能发生高于Vcc或者低于GND的事情。
实际上,若该部分电路是放在金属盒内,两支R和NTC相联处并没有联接到盒外,则两支二极管1N4148可以去掉。但若NTC是用两条线延伸到较远处,则两支二极管以保留为宜,因此时导线引入干扰可能性较大。。

网友I:
楼主大概想用作ESD保护

网友J:
一般3.3v的IO只能容忍-0.3 ~ 3.6V输入,所以串那个1k电阻也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K:
这个图怎么看都像是-3.3V。。。。就不要这样画图了吧。。容易引起误会

网友L:
是箝位用的,用来确保IO上的电压不至于超过电源太高或低于GND太多。
这里直接用电容来取代是不合适的。很多人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电容取代或干脆取消,这两种做法都可能降低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概想用作ESD保护

是的,这样倒不如直接在IO处添加个TVS~
-------一个看过你的书的人~

网友N:
这个不要省掉,实际应用时如果输入信号是通过较长的引线过来的,会有高于VCC或低于GND的瞬间信号进来,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后面的芯片很容易挂掉

网友O:
6楼正解,我们一直是这样使用的,钳位,模块热插拔的时候也是使用这样的电路,保证电压不能过高,同样不能过低。

网友P:
引用 网友J:
一般3.3v的IO只能容忍-0.3 ~ 3.6V输入,所以串那个1k电阻也是非常必要的

1K电阻是用来限流的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K电阻是用来限流的吗?

对 单片机IO口输入电流的大小可以参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箝位用的,用来确保IO上的电压不至于超过电源太高或低于GND太多。
这里直接用电容来取代是不合适的。很多 ...

知道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R:
就没人吐槽他的 IN吗? 第一个不是字母I  是数字1 是1N,日本晶体管标注法,三极管是2N 1N4148是开关管,没有IN4148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是的,这样倒不如直接在IO处添加个TVS~
-------一个看过你的书的人~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