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输出模式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我在论坛中看到,有人说PIC单片机IO口配置成输出模式,也能读取IO口状态。
我不明白,我感觉配置成输出就不能读取它的状态,配置成输入才可以。
如果配置成输出模式,也能读取IO口状态的话,那输入方式还有什么用?
不过我现在拿不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没有具体看.....里面有说明的...设置成输入输出,只是在于你设置的电压是否能输出去,外面的电压是否能输入进来,没有影响读。。。。。
1和2设置的是数据的方向,如果写是允许的,那么你的电压就可以输出,并且用触发器(是不是叫这个..忘了...不要在意这些....)保持电压值,如果读允许,那么外面的电压就可以输入进来..但是这两个过程对于我们读这个端口的值没有任何影响啊,只是说设置成输出,你在读的话,意义有点不大,不过也是可以的嘛....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反正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当然可以读,但这么做显然没意义。

对于没有IO缓存寄存器的老型号来说,读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读-修改-写现象,所以更加无意义。

网友C:
同时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