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高手指点 运放后面的三级管的 具体作用啊

楼主(2013-10-14):
求指点  三极管 功能  是如何实现反馈的啊

网友A:
交流反馈通过C2, P4可能是个钳位的.当输出高于R42右边的参考电压的时候,P4导通有电流, 负反馈电流快速增长, 从而使得输出停止增长.
直流负反馈通过上边的电阻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