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14):
之前用的是STC90C52RC。现在想用中颖的89F52代替,把仿真器接控制板上,单片机的P20--P23就可以正常的下载及仿真,如果把显示板接上,就不能下载用仿真

网友A:
什么供电啊

楼主:
用JATG供电的

网友B:
你有什么看法

楼主:
JATG口接了四个PNP有管子去驱动数码管,会不会对下载仿真有影响?

网友C:
JATG口接仿真时,无法和IO口复用。

楼主:
是不是JATG口代负载能力不够才有这种现象??

网友D:
JATG口的驱动能力要比一般IO口弱一些。

楼主:
因为是单片机替代产品。所以不在改变电路的情况能否有正常仿真的方法。

网友E:
我曾经用JATG口下载程序,同时并个7407驱动数码管,结果JATG口兼IO口输出不正常,驱动能力太小,后将7407改为74LS07能正常驱动。

网友F:
肯定有影响的,只能下载程序到芯片,看结果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