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里调用c

楼主(2013-10-14):
汇编里怎么调用 c 写的函数

网友A:
ljmp _my_c_function

网友B:
回答的不够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不够详细

那你说说?

网友C:
就是将 C 调用汇编反过来写就行了,C调用汇编 在文档里有。。。

楼主:
多谢大家了啊

网友D(2014-05-17):
有同样的疑问?怎样可以做到C的运行可以保护汇编中的寄存器数据不受影响,或者某段数据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