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无线433M测试用例,请教老手。

楼主(2013-10-14):
最近在做一个433M的无线遥控器,之前没接触过433M的东西,研究之后发现此频段没有类似WLAN、BT的国际标准,请教一下论坛高手,此频段做成产品后需要做哪些测试用例?
我能想到的是发射功率,频偏(433.92M上下偏差多少合适?),误码率。有没有大神有完整的433M无线测试用例参考?多谢了

楼主:
:dizzy:没有同行研究过此领域吗。chunyang老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老手路过,呵呵

:sleepy:433M真是个没人爱的频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433M真是个没人爱的频段

谁给你说的?SUB1G是非常好的无线频段,这里都是自由通讯协议,我就是做433和470的。

你需要测发射机的发射功率、边带功率、载波稳定度、谐波。

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

注意温度对晶体频漂的影响,外面的模块基本不可能用TCX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给你说的?SUB1G是非常好的无线频段,这里都是自由通讯协议,我就是做433和470的。

你需要测发射机的 ...

我用的是PCB天线,因为是遥控器,体积很小没有预留SMA接口。手头仪器也比较缺乏,只有一个频谱仪。在无线收发芯片cc1101的差分转单端网络后,我预留了一个T型网络,主要是PCB天线长度不够,想调下匹配阻抗。目前的由于仪器以及经验限制,我只能想到用频谱仪的近场探头扫扫射频的幅值,看看哪些参数可以做到发射功率比较大。
您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如果不十分讲究通讯距离,可以粗略调,但是探头尽量靠近天线且位置固定,否则测试结果很难保证可重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