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驱动编译提示错误

楼主(2013-10-14):
ARM9 编译计数器TC的驱动,提示AT91C_VA_BASE_TC1 undeclared here(not in a function)怎么回事,请指导的同行,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估计是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引起的, 提示AT91C_VA_BASE_TC1 没有定义,
找到AT91C_VA_BASE_TC1定义的头文件,添加进去估计就可以了

楼主:
找不到包含这句话的头文件。

网友B:
AT91C_VA_BASE_TC1可能写错了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先检查下拼写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