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的stm32板,能下载程序,但GPIO开口没输出

楼主(2013-10-14):
自制的stm32板,用的是STM31F103ZCT6,能下载程序,但GPIO开口没输出,求各位高手帮帮忙。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A:
问题可以描述的清楚点吗?

网友B:
BOOT引脚有没有连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以描述的清楚点吗?

就是供电正常,能够吧程序下载到芯片里,程序也把每个GPIO配置好,全部输出高电平,下载到芯片后用万用表检测每个输出口的电压,电压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引脚有没有连错?

没有连错!

网友C:
电路会不会有虚焊什么的  从而导致上面的问题   楼主   有可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供电正常,能够吧程序下载到芯片里,程序也把每个GPIO配置好,全部输出高电平,下载到芯片后用万用表 ...

确定程序没问题???
不对的话,是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程序没问题???
不对的话,是输出低电平。

程序没问题

网友B:
RCC不会没配置吧?

网友D:
为了确保你的程序没有写错,比如没有使能用到的GPIO的模块时钟,请使用ST官方里例程库里的GPIO demo。

网友E:
如果有仿真器,建议直接用仿真器调试下!如果你是使用ISP下载,请注意在下载的时候 BOOT0 = 1,BOOT1 = 0;下载后BOOT0 = 0;让单片机复位一次!再用测量下IO口电平,如果还是你说的这种情况,请参考楼上的建议!

网友F:
确信程序没错?

那你外部上拉,读一下输入是否能读到?

网友G: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你这一块   不是很熟悉

网友H:
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