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何测交直流混合信号

楼主(2013-10-14):
同一信号上既有交流又有直流,通过以上线路是否可以在AD点采集到交流分量,IN1采集到直流分量,谢谢

网友A:
原理不错,一路隔直通交,一路通知滤交

楼主:
谢谢夸奖,不知通交流的回路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B:
AD点是交流成份均绝值,且误差较大(桥式整流有两个二极管压降),交流成份比较小的话根本AD处没有输出。

网友C:
如果知道交流量的周期,采用积分电路或者积分运算,直流不是问题,知道了直流,交流自然也就知道了,因为你知道两个峰值

楼主:
交流部分是干扰信号,有效值为直流分量的10倍左右

pjy
交流信号是随机的吗?还是已知的

楼主:
峰值的平均值为直流?

不是平均值,是平均绝对值。而且楼主的桥式整流后面没有电容,所以不是峰值。

楼主:
不过我主要测直流,我要确保直流的采样精度,所以我就把直流分量单独测量,交流分量幅值较大,所以先整流

网友C:
如果是脉动的直流,整流毫无意义

请注意楼主的整流桥之前串联了两支电容。

楼主:
直流是稳定输出,交流是50HZ的干扰

pjy
积分电路,周期为20ms,得到干净的直流

网友C:
张老师,这个还是电路基础的实验内容吖

有点难说。确实有电路基础内容,但使用了运放,仍是模拟电子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脉动的直流,整流毫无意义

是哦,没注意.....:)
直接采样原始信号,20MS的数据累加求平均绝对值

网友D:
有点误差呵,现在电力质量分析,直接AD转换,做FFT,直流,谐波幅值都出来了。当然包括信号处理。不用交流变直流测量。业余玩玩可以,隔直电容取多大的,后面负载多大。不大的话,势必带来幅值和相位误差。

网友E:
     电容只能滤掉交流,不能滤掉直流,照这个最基本逻辑去设计电路就简单。剥离掉交流,一个电容就可以,其它是辅助。在频率变化范围大时,电容取值要就大。

网友F:
楼上交流信号测量有问题。根据楼上所说。交流信号测出来难免不准。二极管压降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知道交流量的周期,采用积分电路或者积分运算,直流不是问题,知道了直流,交流自然也就知道了,因为你 ...

积分和微分能测出交流吗?交流的积分和微分还是交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