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问题

楼主(2013-10-14):
uchar c = 1;
uchar tt;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num)
{
          uint  i,j;
          for(i=num;i>0;i--)
                  for(j=110;j>0;j--);
}

for(tt=0;tt<=3;tt++)
{
         if(A==B)    {c=0;break;}
         delayms(1000);
}

以上3秒内循环判断写法OK吗?请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最好不用这种延时函数,用定时器就比较好

楼主:
if(A==B)    {c=0;break;}   这样写,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这种延时函数,用定时器就比较好

if(A==B)    {c=0;break;}   这样写,正确吗。。。。。。。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用这种延时函数,用定时器就比较好

if(A==B)    {c=0;break;}   这样写,正确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A==B)    {c=0;break;}   这样写,正确吗       谢谢指教

正确。break是跳出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break是跳出循环

先执行一个语句后,再执行break,     之前这样写,好像编译出错了,若break前面没有语句,编译就通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执行一个语句后,再执行break,     之前这样写,好像编译出错了,若break前面没有语句,编译就通过 ...

不应该啊,你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你截个图发上来看看

那我改回来试下。。。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