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 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3-10-14):
如同所示, 1.8V与2.8V电平转换
   我的理解是 漏极TXD,RXD 高电平时 ,NMOS导通,那么源极1.8V,漏级应该也是1.8V(MOS管做开关用,源级电压应该是漏极导过去的 ),但是看原理图源级应该是拉到了2.8V
   不是很理解, 请大师指教!!!

网友A:
2.8V是另外一端IC的IO电压,如果2.8V端为低电平,mos就会自动导通,里面有个二极管。这个mos是比较特殊的mos,源漏极还有一个二极管的。

网友B:
左侧uart电平为高2.8v,低0v;右侧uart高电平为1.8v,低电平0v。
实现方法是利用mos管gs电压控制导通或截止,两侧均需要上拉至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侧uart电平为高2.8v,低0v;右侧uart高电平为1.8v,低电平0v。
实现方法是利用mos管gs电压控制导通或截止 ...

我是不明白,MOS导通的时候, 左侧2.8V , 右侧1.8V 不是冲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V是另外一端IC的IO电压,如果2.8V端为低电平,mos就会自动导通,里面有个二极管。这个mos是比较特殊的mo ...

我之前  用的MOS管做开关的时候,导通时漏极和源级电压就差个导通电阻上的损耗, 但是这个电路,如果导通两端电压一个2.8,一个1.8 会产生回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明白,MOS导通的时候, 左侧2.8V , 右侧1.8V 不是冲突了吗?

不是的,你看看mos管导通时的情况,导通时需要S极为低电平啊,所以不会造成冲突

网友B:
这个电路在低电平传输时会有较大的灌电流流入IO口

网友C:
学习了,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  用的MOS管做开关的时候,导通时漏极和源级电压就差个导通电阻上的损耗, 但是这个电路,如果导通 ...

低电平为低都一样,高电平不导通有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你看看mos管导通时的情况,导通时需要S极为低电平啊,所以不会造成冲突 ...

好像是这样回事, 啊哈哈

网友D:
小弟弟的粗略见解是 1.输入低(0V) MOS 开启 输出低(MOS不吃电压情况下 为0V)  2.输入高(1.8V) MOS 关闭 输出高(2.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弟的粗略见解是 1.输入低(0V) MOS 开启 输出低(MOS不吃电压情况下 为0V)  2.输入高(1.8V) MOS 关 ...

哈哈,现在说的是从左到右。。: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V是另外一端IC的IO电压,如果2.8V端为低电平,mos就会自动导通,里面有个二极管。这个mos是比较特殊的mo ...

请问
1.8V端为高电平时,电路怎么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1.8V端为高电平时,电路怎么工作

截止了不就传过来高电平,看样子还是没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说的是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貌似有问题哇  下面管子貌似方向画反了

从左到右也没问题,这个mos比较特殊,里面还有一个二极管。从左到右二极管就导通。
确实

网友E:
坛子里搜一搜,已经有N个贴子说过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从左到右 貌似有问题哇  下面管子貌似方向画反了

那也应该是上面的画反了啊。我觉得,mos管不导通更好,数据发送端为高电平时,mos不通的话,接受端为高;当发送端为低电平时,接收端通过mos的体二极管电压被拉低。。。。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可以直接用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里的导通,并不是完全导通,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放大,,MOS管上有部分压降的  就好比一个三极管组成的射 ...

那会不会s极的电压大于1.8v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会有影响么?

网友G:
这个是双向电平转换还是单向??

网友H:
这个电路时双向转换的,当输入为高时,由于之前VGS=1.8V,MOS管导通,D-S之间存在电流,MOS管的S极电压上升,当S极电压上升到MOS管的导通VGS时,(如MOS管的导通VGS门限为0.8V),即上升到1V时,此时VGS=0.8V,MOS管开始关断,之后MOS管S极的电压继续游上拉电阻进行电压太升,从波形上看:输入从地到高时,输出分成了两个区间,一个区间有MOS管导通控制,一个由上拉电阻控制;
同理,当输入从高到低时,开始时VGS=0V,MOS管关断,MOS管通道体寄生二极管进行放电,S极电压下降缓慢,当S极电压下降到1V时,此时VGS=0.8V,MOS管开始导通,S极电压下降加快,从波形上看,可看到S极电压下降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游二极管放电,电压下降慢,一个为二极管与MOS导通共同放电,S极电压下降速度明显加快。

网友H:
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很常见

网友H:
此电路的要点就是,G,S极上拉到后端待转换的电平,D极上拉原始信号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