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占用RAM空间呢

楼主(2013-10-14):
以前用汇编语言编写LCD12864程序会使用DB在程序存储器中开辟一部分空间来存放字库或者图片,如果使用c语言编程,书上的程序定义了一个const类型的数组存放字库(常量类型),该常量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会不会占用RAM空间呢?

网友A:
不太清楚,用的时候从ROM里调用吧,可能会占用一定。

网友B:
对于单片机程序而言, const 全局变量会被编译到程序区,也就是说它是存储于ROM空间的,不会占用RAM,其他程序不清楚。

网友B:
如果是短延时,直接while(--n);好了,干嘛还要函数?

如果是长延时,最好用定时器。

网友C:
防止形参带0进来,由于先自减而变成了延时65535。

网友D:
keil c51里面用 code 关键词 定义在分配Rom里面的数表

网友D:
while(){}有一个通俗的理解,反复执行{},直到()里面的值为非或者0,然后结束此语句。

楼主:
while(--n)相当于while(--n){;}
可以起到延时效果

网友E:
当--n非零时,执行{;},起到延时的作用。

网友F:
const会把数组放到ROM 里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const类型的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作为数组又会占用同样大小的RAM空间,这样太耗资源了,现在我明白了

网友A:
前边的if多此一举吧
直接改成 while(n--);不就可以了?

网友G:
不同的硬件平台,不同的编译器,实现结果也不一样。

网友G:
调试的时候实际看一下数据所处的地址空间最靠谱。

网友H:
const变量一般常常放在ROM中

楼主:
呵呵,是啊,多谢了

网友I:
压根就不会占用ram的空间,单片机压根就不会的,除非你将程序放到ram上面运行.

网友J:
const 说明变量是只读的,放在哪没有关系。51中好像 code 符号确定变量放在code部位。没有说明的好些是根据开发环境默认的加载脚本确定的。

网友K:
LS的有道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调试的时候实际看一下数据所处的地址空间最靠谱。

英雄所見虐同

网友M:
const表明只读,不同的编译器会有不同的处理。对于KEILC51ROM 里当然是有的,开机初始化时会把ROM里的拷贝到RAM里,程序在以只读的方式使用RAM里的备份。对于KEILMDK则只在ROM里有。。。当然各编译器也会有关键字用于特殊处理。。。

网友N:
实测 不会占用RAM空间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
const类型的数组肯定会占用一定的ROM空间,但是作为数组又会占用同样大小的RAM空间,这样太 ...

没听过这种说法呢,个人认为取决于你对该数组的使用方法,如果没有把它们从rom中copy到RAM中又怎么耗费RAM呢,如果你自己另外建了缓冲,那就是缓冲耗费RAM了

网友P:
定义到flash里面呢.比如51的话.用code关键字. avr的话用PROGMEM属性修饰.

网友Q:
不调用不会

网友R:
应该是不占RAM 只在你调用数据的时候往变量或特殊功能寄存器里放的时候会占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