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PLE CALL TO SEGMENT

楼主(2013-10-14):
在使用KEIL中会出现如题的警告,但是在ADS1.2中好像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咩有办法把这个警告或者类似的警告显示出来。。。。感觉这个函数不可重入的问题有时候会导致程序离奇跑飞,但是写程序的时候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A:
应该是重入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重入的问题吧?

是重入的问题,话说写了一年代码,我今天才知道!!!

我在想有时候程序莫名其妙的跑飞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keil中我可以很容易看出,因为编译会有警告,但是在ADS1.2中它好像不会出警告。。。这是一个头疼的地方~~~

网友A:
重入处理不好也可能跑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入处理不好也可能跑飞的

一般出现这种重入都是在main()中和中断里面都调用不可重入函数,那么在处理这种函数之前关中断,处理完成后开中断应该能避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