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直流无刷电机电机选型

楼主(2013-10-14):
现在准备做直流无刷电机电机控制系统,但是不知道选什么样的电机好,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你只是做控制吗  带不带负载   如果带负载就考虑功率
我们当时做中型组机器人的时候  用的是Maxon电机  比较贵
如果只做控制学习使用  建议选择一个额定电压低的
这样驱动也好办  价格便宜的

楼主:
嗯,老师给我研究方向,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其他的也没跟我讲,自己摸索,现在要找个电机,做它的控制系统,不知道咋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老师给我研究方向,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其他的也没跟我讲,自己摸索,现在要找个电机,做它的控制系统, ...

你要的三相直流无刷还是两相的啊   一般是三相的   这个还要贵
你先了解一下驱动和PWM波调速    可以先找个小电机控制一下

网友B:
自己摸索

网友C(2014-04-19):
弄一个小电机,自己焊驱动,调一下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