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选型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3-10-14):
自恢复保险丝是一种过流电子保护元件,采用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习惯上把PPTC叫做自恢复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主要的作用是用来做电器中做过流保护作用。因此自恢复保险丝有耐压值,耐流,维持电流,动作时间等参数。因此在自恢复保险丝选型是要根据所用产品的电压,电流和保护电流等来选择合适的产品。方法如下:
1.首先确定被保护电路正常工作的最大环境温度,电路中工作电流,最大工作电压,要求的保护电流,动作时间等参数
2.根据被保护电路或产品的特点选择出适用的自恢复保险丝是插件保险丝还是贴片保险丝。
3.根据最大工作电压选择出耐压等级大于或等于最大工作电压的产品系列
4.根据电路工作最大环境温度和电路中工作电流,对照自恢复保险丝温度折减率选出维持电流适合的产品规格
5.根据该型号的自恢复保险丝的动作时间曲线图确认选出的产品是否符合要求动作保护时间。
6.对照规格书中提供的数据,确认该种规格热敏电阻的尺寸符合要求。
例如,某控制电路需要过流保护,其工作电压为48伏特、电路正常工作时电流为450毫安、电路的环境温度为50℃。要求电路中电流达到1.4安培时实现保护和电路为5安培时2秒内能够对电路进行迅速保护。 我们可以根据其工作电压48伏特,首先选择耐压等级为60伏特的wh60系列自恢复保险丝产品,然后对照该系列产品的维持电流与温度关系列表选择wh60065wh60075两种规格的产品,再根据动作时间与电流的关系图发现,5安培时wh60065wh60-075的动作时间都为1秒钟左右的动作时间,但是wh60-065的保护动作电流1.3安培不符合要求,因而最终应选择wh60075规格的自恢复保险丝
根据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自恢复保险丝的选型可以根据上面的6步法进行选型。但是很多要求保护的电路很复杂,具体的选型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型后最经过实验测试后最确定最终合适的产品。

以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2014-12-14):
需要 考虑  电流  电压 和 温飘 等一些列 因素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