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了50次数据波动比较大

楼主(2013-10-14):
adc的采集,程序代码如下图所示。采集了50次数据。但是发现波动比较大。

网友A:
是不是本来这个芯片的精度就是这样

楼主:
不是吧,是不是有的地方做的不合适,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A:
程序和数据看看

楼主:
#include<SH79F08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c[50];
void main()
{
         uint  i,adc_data;
   uchar abc;

  adc_data=0;
      abc=0;
         ADCON        =        0x80;
         ADT          =        0xeF;
           ADCH         =  0x01;

        for(i=0;i<250;i++);
     while(1)
     {

           ADCON       |=  0x01;
           while(ADCON&0x01);
     adc=(ADDH<<2)+ADDL;
           i++;
     if(i>50)i=0;

网友B:
采集了50次数据。但是发现波动比较大。很有可能是信号里的噪声的问题.

网友C:
嗯,从楼主的数据中看, 也是局部的振铃信号

网友B:
是的,非常可能是属于噪声的因素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如果是噪声的因素,我又何处入手能进行改进呢???

网友D:
用去最大最小平均值滤波试一下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那就结贴啦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你的精度的问题了,可以减少采样时间,多次采集取平均值,找可能的干扰源了

网友E:
是增大采样时间间隔

网友F(2015-07-07):
1、用示波器测量下adc采集入口处的电压,看是否有噪音(纹波),注意耐心的一级一级跟踪寻找。
2、在看看有没有硬件滤波电路。
3、确认下使用的电阻,电容的精度。
4、在看看你选的参考电压,adc 配置是否正确。
5、有问题我们在讨论,daizhuns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