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做红外发射,距离不够远

楼主(2013-10-14):
用51单片机做红外发射,红外发射管发射间歇38k方波,距离只有1米左右,而且发射管只能对着一体化接收头才能接收信号,我发射电路用的是8550 pnp驱动,一体化接收头是1838!大家给点建议,发射和接收头应该怎样驱动距离才会远呢??

网友A:
38K要尽可能准确,红外发射管电流也要足够大,脉冲电流要大于20mA。

网友B:
一般无障碍距离10~1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K要尽可能准确,红外发射管电流也要足够大,脉冲电流要大于20mA。

在示波器上看过了,38k没问题,1.3ms间歇发射,红外发射管驱动电流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无障碍距离10~15米

师傅可以给些红外发射管和接收头的驱动电路吗?

网友C:
可以达到6米!波特率1200b/s

网友D:
记得好像要注意有些接收头不能接收连续长时间的信号的,一组信号跟下一组信号要间隔几十个ms才行。

网友E:
这次的电子设计大赛有这个题目。

网友F:
哈哈,我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比赛结果是省一。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是加透镜,可以增加一些距离;第二个是发射端多用几个LED,接收端亦然。当然你驱动电流也要大的。我接收用反相器+推挽放大的。

网友G:
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G:
对了 国赛获奖的可以参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比赛结果是省一。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是加透镜,可以增加一些距离;第二个是 ...

牛,嘿嘿!我在做的是红外避障编码反射,单片机调制发射的38.4k信号!哥们儿,可否提供一些参考资料,我捣鼓好久了,直射距离1米,反射基本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哈哈,我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比赛结果是省一。给你两个建议哈,第一个是加透镜,可以增加一些距离;第二个是 ...

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发射头和接收头?是用单片机编码和编码芯片?

网友I:
更换一下接收头试试,我这儿就有几个接收头之间的差别很大,并且微调一下方波频率,不同管子电气性能也有差距的

网友:
更改下占空比试试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般无障碍距离10~15米

请指点推荐个型号和电路,我试过的最大不过8米,好纠结.

网友K:
10米左右就可以了,如果达不到,就是没设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