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10-14):
箭头处接开关,开关侧是L;
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啊

网友A:
测市电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市电频率的

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吧。

网友C:
由R84的阻值为10k开始,在这个5V系统中,三极管基本就是一个开关作用,放大部分可以忽略。
R88和R89为分压电路,用来控制三极管的阈值电压,R88还担负着限流降压的作用。
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目的是保护三极管。

网友D:
嘿嘿!…共同探讨:我认为它只能检测正“脉冲”!(即半个正弦波!二扱管巳将负半波限幅!…)它只是侦测220V有、无!频率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三极管能检测正半周通过
L接通,输出0V即判断220V接通,L断开,输出5V即判断220V断开;
我仿真了下为啥跟我想的不一样,220V接通时输出正旋波;

还有这个C35下面接的是地吧,为啥跟旁边那个地的符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