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 usb下载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3-10-14):
pc系统是win7,usb下载驱动dnw一直安装不上,开发板是TX2410A,连接开发板方形usb和pc的usb后,刚开始设备管理器中还出现黄色三角Unknow Device,但几秒后这个提示又不见了,一切像什么都没发生,后来我重新断开开发板的开关,再按下,趁设备管理器中出现黄色三角Unknow Device的提示还没消失的时候我马上将这个提示双击打开,然后我右键更新驱动文件选择计算机查找驱动文件,指向dnw驱动文件所在文件夹后,安装成功,但是设备管理器上还是看不到,重新断开电源刚开始还有识别出来,但立马又不见了,请我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win7兼容性很蛋痛,还是换XP吧

网友B:
DNW的驱动在XP上还行,建议开发用XP系统吧,如果是开发基于linux软件的话还存在交叉编译等问题,双系统就够烦了,最好是两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