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系列的ARM带16位AD的哪个价格最便宜啊

楼主(2013-10-14):
:)
谁告诉我个具体的型号呗。

网友A:
请问你对芯片选型的要求就只需满足K60、16bitAD吗?

网友A:
其实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特定的需求去这网页配置Configure Results进行搜索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s#breadcrumb_anchor

网友A:
K60 16bitADC

K60 16bitADC

你看下我的搜索结果

网友B:
如果只是用Kinetis 16位ADC模块,不一定非要使用K60,可以考虑使用K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用Kinetis 16位ADC模块,不一定非要使用K60,可以考虑使用K10.

K10哪个带16位AD最便宜啊???
可能要做手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10哪个带16位AD最便宜啊???
可能要做手持的。

手持设备的话,你应该蛮关心低功耗的吧,飞思卡尔芯片L系列的低功耗做的蛮好的。可以看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K10哪个带16位AD最便宜啊???
可能要做手持的。

你还是将你的需求说具体点吧,比如是否需要USB口、对功耗是否有要求、通信口数量、ADC数量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将你的需求说具体点吧,比如是否需要USB口、对功耗是否有要求、通信口数量、ADC数量等等。
...

看了下只能选MKL25Z128VLH4了

网友B:
建议将要求列出来,然后通过飞思卡尔提供的Kinetis选型工具来选择合适的芯片:
Solution Advisor: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K60_100&fp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