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死循环

楼主(2013-10-14):
我使用stm32f103ZET6控制外部flash芯片at45db161d。在读取flash内保存的数据的时候,有一定几率会出现在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死循环的状态。经测试好像数据量大的时候容易出现。我降低了通讯的速度,现象有所好转,但没有完全杜绝。请问还需要怎么处理。我的spi初始化如下: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flash at45db161d select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NOSelect_SD();
    /* flash SD select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NotSelect_Flash();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SPI_Direction_1Line_T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72M/64=1.125M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2S_DeInit(SPI2);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_MASTER */
  SPI_Cmd(SPI2, ENABLE);
  SPI_CalculateCRC(SPI2, DISABLE);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顶你一个

网友B:
那个while循环是在等接收到的数据,一读DR寄存器即被清0.
你检查一下while前是否开启读的流程或者其它地方读过了,总之要保证while前正在读

网友C:
好像见到过,把循环判断那里直接用寄存器判断,不要调用函数

网友D:
    /* Configure SPI2 pins: NS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看上去 GPIO_Speed_2MHz 的速率低了,可以试着改为GPIO_Speed_50MHz

网友E:
/* Enable SPI2, GPIOA and GPIOB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你看看这两个时钟是否打开,并且没有设置错误。
我就

楼主:
目前还没有解决。先谢谢大家

网友F(2014-06-19):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解决。先谢谢大家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是死在那个循环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是死在那个循环中了!

把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改成while((SPI2->SR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看看得不得。
或者干脆直接把SPI_I2S_FLAG_RXNE写成0x0001或0x0003

网友H(2015-09-09):
最后到底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I(2015-11-11):
楼主 我的SPI2时钟脚都没有输出,会是怎么情况呢?

网友J:
判断前,就是While之前,先清理一下那个寄存器,那个应该可以清理的。

网友K(2016-12-13):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我现在的情况和你一样,是死在那个循环中了!

这么奇怪的问题,这么多人遇到,也没看到解决方案在哪里

网友K:
可能的原因之一:
调试过程中,如果打开了SPI监控窗口,如果调试器先读走了DR的内容,就会导致RXNE位被清除,导致死在while中。

网友L(2017-12-03):
问题:STM32103RDT6 SPI2最大速率fclck/2分频下出现此问题,降速至 fclck/4及以下频率通讯正常

解决:查阅stm32f1xx_hal_spi.c 后发现在开头提到在Polling模式下 8bits数据接收发最高支持fPCLK/4,而在DMA模式下fPCLK/2是可以的。遂改用DMA方式后,通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