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317发热很大,求解?

楼主(2013-10-14):
我在使用lm317(SOT223的封装)的时候,发现发热量很大,想请各位大侠瞧一瞧是什么方面的原因?

楼主:
把图贴上来,大家围观一下,指点一二,输入12.21v时,输出5.07v

网友A:
线性稳压器, 发热大是正常的. 不知道工作电流是多大? 即使仅 1W 的功耗也应该安装散热器了.
考虑安装散热器或者再加风扇保证可靠散热, 以保证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B:
这么小的封装,输入输出压降还很大,再加上不知道你实际输出电流是多大,发热很正常,只要功耗或输出电流符合芯片的DATASHEET就没问题。

网友C:
输出的压差太大了  楼主  最好加装散热片   活着采用DCDC的芯片   这样效率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器, 发热大是正常的. 不知道工作电流是多大? 即使仅 1W 的功耗也应该安装散热器了.
考虑安装散热器 ...

我这边总共有两条支路,测了一下,总的电流在600~700ma,单独测试另外一条电流在470ma左右,由此我估算有lm317的一条电流不会超过300ma,故而觉得发热有些大了

网友D:
压差会造成能量的损耗,损耗以热的形式耗散出去,所以你的片子很热,这是在所难免的,你没有发现该片子上有金属散热片吗?那个可以通过螺丝安装个散热片的。

网友E:
输出输入压差有点大,另外R5取值也大了点。

网友F:
这发热太正常了。如果电流大点,热得非常厉害。这个程度加一般的散热片都不是很管用,我也玩过这个电路

网友B:
1、降低输入电压到7V,2、换大封装,3、加散热片,4,换开关电源(不能用于模拟电路)。其实这些你都做到了,300~400mA的电流,温度也挺高,不过能改善。

网友B:
我说的2和3效果最明显

网友G:
317支持1.5A。发热正常。另外加个达到散热片试试。

网友H:
应该是功率过大  损耗过大  导致片子发热过大  做好散热工作  如果不行  就采用DCDC电源芯片做  那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