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3-10-14):
想用TMC262做两相步进电机驱动,不知道加速度怎么样?
之前用FPGA+THB6064,通过加载加减速曲线表最快只能达到800RPM,加速度和力量都很好就是速度比较慢。想用TMC262做驱动,不知道加速度怎么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加速度怎么样, 不仅取决于电路, 更取决于电机和工作电流.
所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网友B:
做过的人不多,建议楼主还是自己先买个样片回来试验下最好,别人说的都是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怎么样, 不仅取决于电路, 更取决于电机和工作电流.
所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

确实,电机的电流是一个蛮需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