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位高手帮帮我,单片机管脚输出状态与期望的状态相反

楼主(2013-10-14):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坏了?

楼主:
单片机的其他功能OK,不是坏了吧

网友A:
这个管脚你对他进行使用或者操作了吗?如果没使用,要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将每个未使用的引脚拉到VSS或VDD,不然容易受干扰产生不同的状态

楼主:
芯片内部是有上拉 的,而且我也试过在外边加上拉或下拉,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脚你对他进行使用或者操作了吗?如果没使用,要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将每个未使用的引脚拉到VSS或VDD ...

会不会是复位
的问题,但是改了改电容,没有效果

网友B:
逻辑混乱了吧,到处都在控制GPIO

网友C:
既然可以重新烧程序,你可以写几个测试程序,测试下IO口哎!建议你把问题描述详细点!这个IO口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这个IO口就接一个下拉电阻接地(我就想看看他好使不好使),通过一个按键触发,按一下,检测到低电平,它转换一个状态,转换没有问题。就是单片机上电后的初始状态90%是高,可就有一个是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混乱了吧,到处都在控制GPIO

没有吧,其他功能没问题啊,而且同样的程序放在其他板子上都没问题啊

网友D:
万用表棒位置接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IO口就接一个下拉电阻接地(我就想看看他好使不好使),通过一个按键触发,按一下,检测到低电平,它转换 ...

这明显有问题嘛
再说低电平只是IO外部低电平,不是寄存器输出低电平嘛

明显程序有BUG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IO口就接一个下拉电阻接地(我就想看看他好使不好使),通过一个按键触发,按一下,检测到低电平,它转换 ...

如果在IO口初始化之前,IO口电平不确定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初始化之后就要是确定状态了!你说的“就是单片机上电后的初始状态90%是高,可就有一个是低啊”这个是在执行初始化程序之前还是之后啊?

网友E:
楼主你就写一句代码while(1){}试试。

网友F:
八成是程序问题

用个笨方法来排除是不是其他环节问题
程序就一句,设置这个管脚
如果不出现10个一个的问题,就是程序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