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红外发射电路 是什么?求解释……

楼主(2013-10-14):
各位前辈,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种可以增加红外接收距离的方法,就是用双管红外发射电路,但是网上找不到这种电路图,请各位高手指教!说明:我做的是一个红外反射式的小东西,现在只有5cm的反射距离,太短了……

网友A:
电视机遥控器距离有多远,至少100倍于5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遥控器距离有多远,至少100倍于5cm

这个我知道,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双管红外发射电路,请指教!

网友B:
俺不懂,纯推理:如果接收部分完全不改变,那么要提高距离就只有提高发射功率。假如用同样的发射管,并且同样的驱动参数,也不增加其他措施,那么用2只发射管的发射功率比原来提高1倍。则距离只能提高到原来的1.414倍。即便是用4只也只有原来距离的2倍。
    其实,提高距离用除了用提高发射功率的办法外还有其他:加滤色镜滤除其他光线的干扰、调制解调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不懂,纯推理:如果接收部分完全不改变,那么要提高距离就只有提高发射功率。假如用同样的发射管,并且同 ...

如果是直射式可以达到4、5米,可是如果把发射管和接收管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或者其他物体让它们反射式收发,距离就像我说的那样近了。我也用9014试着搭建了一个驱动电路,还是没起到作用,

网友B:
要提高距离,建议:
    1、(发射管、接收管)加透镜汇聚光线。
    2、接收管加滤镜滤除其他光线干扰。
    3、加调制解调(比如38kHz)消除外界光线干扰(这样才能对有用信号作高倍数的放大以提高接收灵敏度)。
    4、如果需要的话,接收端可以用“相敏检波”来消除外界的其他红外发射光线的影响。

网友C:
反射式的红外距离不如对射式的啊。。
另外,采用脉冲调制的方法可以极大的提高其发射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射式的红外距离不如对射式的啊。。
另外,采用脉冲调制的方法可以极大的提高其发射功率的 ...

现在我要做的东西必须是反射式,另外,脉冲调制分好多种,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B:
调制解调就有如下效果:
    1、发射端在发射平均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其脉冲功率。
    2、接收端可以针对这个频率作高倍放大。减弱其他频率的影响,大大地提高了接收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要做的东西必须是反射式,另外,脉冲调制分好多种,能具体一点吗? ...

9楼正确。。。
调制用脉宽调制就行了,看情况调占空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不懂,纯推理:如果接收部分完全不改变,那么要提高距离就只有提高发射功率。假如用同样的发射管,并且同 ...

嗯,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提高距离,建议:
    1、(发射管、接收管)加透镜汇聚光线。
    2、接收管加滤镜滤除其他光线干扰。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