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pwm脉冲计数

楼主(2013-10-14):
各位大大,我用pwm发脉冲经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如果要做准确定位的话,脉冲数必须一定,我如何控制pwm发脉冲的数量正好是我要的脉冲量呢?如何做到脉冲频率有加减速过程呢?盼高人解答。。

网友A:
avr的pwm功能太弱了点。要控制电机为啥不用ti的或者pic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的pwm功能太弱了点。要控制电机为啥不用ti的或者pic的啊

为什么说弱呢?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关于pwm的说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弱呢?

哈哈,这个还真不是AVR的绝活,楼主你随便哪个28系列的芯片看看就知道ti的pwm功能有多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还真不是AVR的绝活,楼主你随便哪个28系列的芯片看看就知道ti的pwm功能有多强了。 ...

原来是说DSP啊  也贵不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说DSP啊  也贵不少呢

是DSC,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DSC,呵呵。

改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名了?

不是改名,不同用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改名,不同用途的

恩,之前听闻TI把2000系列改到单片机里面了,不过我一直是把2000系列当做DSP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