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不同运放,信号放大后周期变大了是运放哪个参数影响的啊

楼主(2013-10-14):
我用TLV2264搭了个差分放大,放大倍数20倍,放大后波形是图白色的曲线,改为集成仪表差分放大器AD8221,也放大20倍,波形比TLV2264的“胖了”,这是运放哪个参数影响的啊,AD8221的压摆率,带宽,失调电压等都比TLV2264好,只有失调电流2nA比TLV2264大。

网友A:
胖了, 可以理解为, 实际增益略大.
压摆率,带宽,是有关系的. 不过你这个信号的频率并不高. 估摸着 10KHz 以内. 这些参数是有点影响, 但也不会不大.
另外你的外围电路(精度), 环路参数, 信号阻抗可能也会影响波形

楼主:
我把增益调小过,AD8221的峰值比TLV2264的小了,但半峰宽还比TLV2264大,白色是TLV2264,黄色是AD8221。AD8221如示波器图半峰宽是250us,TLV2264的是230us.

楼主:
图示TLV2264搭的差分放大,和AD8221内部结构一样,只不过电阻参数不一样,ad8221第一级是两个24.7K + 1个2.2K电阻,放大倍数是月20倍,第二级都是10K电阻,放大倍数1倍。

楼主:
刚才忘传图了:P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外围元器件的差异导致的   另外  运放的信号放大   使用不同的运放   应该是有差异的  楼主

楼主:
其实TLV2264这个是比较接近真实信号的,半峰宽还是比真实波形宽,我换AD8221是想更好的改善,结果正好相反,我也感觉和外围电阻对称有关,但具体怎么解释呢,能详细说说你的意思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外围元器件的差异导致的   另外  运放的信号放大   使用不同的运放   应该是有差异的  楼主  ...

其实TLV2264这个是比较接近真实信号的,半峰宽还是比真实波形宽,我换AD8221是想更好的改善,结果正好相反,我也感觉和外围电阻对称有关,但具体怎么解释呢,能详细说说你的意思吗,谢谢

网友C:
不同运放内部的结构和所用元件参数不同,所以与外围电路构成复合电路的时候,不同运放会有差异,这也导致了不同型号的运放所适用的电路也不同,有的可以做功率放大,有的能做前级,中放,什么的。还有跟随,比较。不要见怪。: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同运放内部的结构和所用元件参数不同,所以与外围电路构成复合电路的时候,不同运放会有差异,这也导致了 ...

运放是有很多不同,但应用时,无非就是要选是高输入阻抗,或低失调,或轨对轨,高耐压,低功耗等等,我这两款运放,TLV2264只有偏置电流比AD8221好,其他参数都不行,我上面3个TL2264组成的电路实际就是1个集成的AD8221,只不过AD8221内部的两级放大使用的电阻是几十K量级的,而TLV2264的两级放大用的是接近M量级的电阻,两个电路到底什么区别,或什么参数导致AD8221不好,按理说AD8221各个参数都比TLV好,结果波形却不如TL2264,求详解谢谢

网友D:
楼主  这一块  钻的比较深入了  我这边  电路没有实际测试过  推测也不可靠  看看高手吧   从理论上解释一下  这样可能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一块  钻的比较深入了  我这边  电路没有实际测试过  推测也不可靠  看看高手吧   从理论上解释一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