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这个头文件是干什么的"stm32f10x_dbgmcu.h"?

楼主(2013-10-14):
这个头文件是干什么的"stm32f10x_dbgmcu.h"?为什么我调用了5次delay_ms(1000);,实际上确一闪而过呢?

网友A:
你看看 变量是不是用的char?应该到不了1000啊……

网友B(2014-11-30):
在调试模式下,内核被调试器停止时,相关外设是否同时停止.

比如定时器输出,如果是连接了电机什么的时候,调试到某个地方断点了,默认定时器会继续跑,这时电机电流可能会失控烧电路,设置了对应的位后,定时器会停止,输出会固定在CCMR设置的电平.

对于串行通信,内核停止并且设置了对应的位,数据就有可能发了一半停下来,等内核跑了再继续发,这样数据时序就不对了,但这种情况对于分析内核与数据间的时序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