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6锯齿波上面波形受到干扰信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13-10-14):
最近研究车载充电机,用到UC3846,UC3846锯齿波上面波形受到干扰信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有没有好点的方法滤掉这干扰。

网友A:
在电源输入端加大滤波电路

网友A:
话说  首先需要确定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这个问题  确定好了   之后决定采用何种滤波器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源输入端加大滤波电路

这不是电源问题。是3846锯齿波上的干扰,系统稍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  首先需要确定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  这个问题  确定好了   之后决定采用何种滤波器   我觉得应该问 ...

滤波器都试过好多种了。这是电磁干扰。之前在电源世界网上有过类似的问题如果我又重蹈覆辙了

网友B: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的问题   楼主   你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决这个问题   顶你一个

网友B:
这一块   应该还是在开关管那边做一些改进   或者在变压器那边做一些改进   加入吸收回路   不知道是否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块   应该还是在开关管那边做一些改进   或者在变压器那边做一些改进   加入吸收回路   不知道是否会好 ...

是做过这个的朋友吗。吸收电路已经有了。能够滤掉一些大的毛刺

网友C:
通过钳位电路   不知道能不能将这一段的毛刺消除掉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钳位电路   不知道能不能将这一段的毛刺消除掉   楼主

你别瞎扯。我的问题主要是电磁性过来的。前卫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