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大家给小弟推荐一款arm芯片

楼主(2013-10-14):
能挂DDR2 / DDR3  2Gb的便宜点的芯片就行,跑linux,麻烦大家给小弟推荐一下吧

网友A:
三星Exynos4412不错的,带2GB DDR3,价格也逐渐回落,性能强劲没得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楼主:
有没有便宜点的--!

网友B:
是2Gb还是2GB?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 S3C2416或AT91SAM9X35
对性能要求高的话就210或3359
再不行就4412或IMX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2Gb还是2GB?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 S3C2416或AT91SAM9X35

想问问,2416的价位在多少啊?M9X35呢?

网友B:
2416 20多块
9x35 40左右

9X35是工业级的 带两个CAN

网友D:
重点看您是什么应用?一般是根据功能推荐主控,要知道,如果CPU少了你需要的某个功能,扩展起来就需要成本。
如果硬件比较简单,接口功能不多的话,建议ATMEL的A5或者FREESCAEL的A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