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EBI控制LCD驱动芯片,命令写入错误,读取也不正确

楼主(2013-10-14):
这两天搞7寸彩屏的驱动。使用新塘NCU130芯片。屏幕驱动芯片用了SSD1963。现在仿真时候,读取写入的初始化命令仍旧是默认值。而且对于多参数的寄存器命令,读取的默认数据也不完全正确。现象是(对于参数值大于3的寄存命令):第一个默认参数正确,然后一直读取到第三个默认参数。现在比较纠结,求大家帮忙分析下。原理图我贴出来了。程序也给出。
这一段是主函数内的测试程序。
//system_status_led
                GPIOB->DOUT ^=BIT15;

                //×¼±¸ÏÔʾµÄ³õʼ»¯´úÂ룬ÏÖÔÚ¿ÉÒÔ²»Óÿ¼ÂÇ
    SSD1963_WRITE_BLOCK(0X10,0X10);

                //ÃüÁîÅäÖÃÕýÈ·Óë·ñµÄ״̬µÆ
          GPIOB->DOUT &=~BIT8;
                DELAY();

                //оƬID
                WRITE_SSD1963(0X00A1,SSD1963_COMMAND);
                M=READ_SSD1963();

                N=READ_SSD1963();

                C=READ_SSD1963();

                if((M==0X0001)&&(N==0X0057)&&(C==0X0061))
                        GPIOB->DOUT |=BIT8;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SystemInit(void)
{
        //
        UNLOCKREG(1);
        SYSCLK->PWRCON.XTL12M_EN = ENABLE;
  SYSCLK->PLLCON.FB_DV = 46;
        SYSCLK->PLLCON.IN_DV = 2;
        SYSCLK->PLLCON.OUT_DV = 3;

        //ÉèÖÃPLL±¶Æµµç·µÄʱÖÓԴΪÍⲿ16M¾§Õñ
        SYSCLK->PLLCON.PLL_SRC = 0;

        //ÉèÖÃPCLKʱÖÓÔ´µÄʱÖÓ³ýƵÊý
        SYSCLK->CLKDIV.HCLK_N = 0;

        //ʹÄÜPLLµç·
        SYSCLK->PLLCON.OE = 0;

        while((SYSCLK->CLKSTATUS.PLL_STB==1)&&(SYSCLK->CLKSTATUS.XTL12M_STB==1));
        // SELECT PLLOUT AS HCLK_SOURCE 2
        SYSCLK->CLKSEL0.HCLK_S = 2;

        //SELECT HCLK/2 AS SYSTICK
        SYSCLK->CLKSEL0.STCLK_S = 3;
        LOCKREG(0);
}
读写函数代码:
void WRITE_SSD1963(unsigned short int PARAMETER, unsigned char D_C)
{
        while(TE_LOW);
  switch(D_C)
        {
    case SSD1963_DATA : GPIOB->DOUT |= BIT6;//EBI_ALE_MASK
                                          *((volatile unsigned int *)(USER_EBI_BASE)) = PARAMETER ;
                                    break ;

                case SSD1963_COMMAND : GPIOB->DOUT &= ~BIT6;//~EBI_ALE_MASK
                                       *((volatile unsigned int *)(USER_EBI_BASE)) = PARAMETER ;
                                       break;

                default : ;
  }
}
  1. unsigned short int READ_SSD1963(void)
  2. {
  3.         retu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USER_EBI_BASE)));
  4. }
新塘外部总线配置也贴出来:
void EBI_CONFIG(void)
{
        //½âËøÉÏËø¼Ä´æÆ÷
  UNLOCKREG(1);

        //EBIʱÖÓ¿ªÆô
        SYSCLK->AHBCLK.EBI_EN = 1;

        //EBI FUNCTION ENABLE
        EBI->EBICON.ExtEN = 1;

        //EBI DATA_WIDTH = 16
        EBI->EBICON.ExtBW16 = 1;

        //EBIÊä³öʱÖÓ·ÖÆµÆ÷ÉèÖÃ
        /*-0 48-1 24-2 12-3 6-4 3-5 1.5-*/
        EBI->EBICON.MCLKDIV = 0;

        //Ëø´æÐźÅALE±£³Öʱ¼ä
        EBI->EBICON.ExttALE = 0;

        //INSERT IDLE AFTER READ
        EBI->EXTIME.ExtIR2R = 0X05;

        //INSERT IDLE AFTER WRITE
        EBI->EXTIME.ExtIW2X = 0X05;

        //ÉèÖ÷ÃÎʱ£³Öʱ¼ä
        EBI->EXTIME.ExttAHD = 0X01;

        //ÉèÖ÷ÃÎÊʱ¼ä
  EBI->EXTIME.ExttACC = 0X0F;

        //¼Ä´æÆ÷ÉÏËø
        LOCKREG(0);
}
比较纠结,我想问题还是应该出在EBI与SSD1963之间的通讯,求有过经历的前辈指教。多谢了

1.32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32

硬件原理图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教,有关任何想法都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仿真来测试下。现在我测试芯片id,得到的仿真结果贴出来

读取的SSD1963前三个ID参数

读取的SSD1963前三个ID参数

楼主:
数据手册上正确的ID参数是0x01 0x57 0x61 0x01 0xff,见数据手册44页

网友A:
读取id 01 61 能正确
应该是你的SSD1963屏 数据线接为16bit模式了。改为8bit应该就好了

是的,问题出在请求地址指针这里。多谢

网友A:
SSD1963 那边硬件可以 选择数据是8bit 16bit 还是24bit的
跟NUC这边一致 ID读取正确 就可以了。

楼主:
ssd硬件可以选择数据位数的吗?我没有发现呢!我这么疏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D1963 那边硬件可以 选择数据是8bit 16bit 还是24bit的
跟NUC这边一致 ID读取正确 就可以了。 ...

想要问下奔牛,EBI设置成16位的话,一次性读取的数据宽度是16位而已,设置成8位的话,一次性读取数据宽度是8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我看时序图,他读取16位数据的时候也是一次性进行的。如果是这样,设置EBI的数据宽度为16。读取的时候只取出低8位数据也应该对的。但是情况不是这样的,纠结。。

读取16位数据的时候也是一次性进行的。要看看他 命令寄存器是不是8bit。数据寄存器 是16bit?

网友A:
1.SSD1963数据位数 是有硬件可以控制的
2.ID中的 01  61 你已经读出来了,证明控制信号 时序都没问题。

只是 8 bit 16bit的问题  还一个注意 看你贴的SSD1963的读id寄存器是8bi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SD1963数据位数 是有硬件可以控制的
2.ID中的 01  61 你已经读出来了,证明控制信号 时序都没问题。

你好,奔牛。SSD1963控制器的寄存器命令,以及和寄存器命令对应的参数,他们的格式都是8位的。据我了解的情况是,SSD1963控制器与MCU接口电路对于颜色数据的格式倒是可以由寄存器命令来设置的

楼主:
SSD1963可以设置于MCU接口的像素格式,以及设置和LCD连接的像素格式。不过我先试试讲NUC130的EBI数据宽度设置成8位试试

楼主:
呵呵,问题算是找到了。
其实问题出在了我想当然的地方。。
我上面贴的代码里面,只要将写函数和读函数的定义修改成短整型指针(unsigned short int *)就行了。如果写成整形指针了,我想EBI会因为所求的地址是32位的,而进行两次读取或者两次写入。

楼主:
分给奔牛哥哥了。这么热情的奔牛,大晚上的还来捧贴,这个必须要非常感谢的

楼主:
大家要引以为戒。小问题最后出大篓子的情况希望不要再次发生了

网友B:
有关EBI可以 看看我博客。http://blog.163.com/yuan_xihua/ ,有驱动ILI932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关EBI可以 看看我博客。http://blog.163.com/yuan_xihua/ ,有驱动ILI9327的。 ...

是的,九哥。九哥的有关使用EBI的例子,我下好了,作为参考,学习。再次谢谢九哥啊

网友(2015-02-28):
已经有库函数可以用了,再也不怕写错了

网友C(2018-10-16):
啥子意思,想看下还要啥阅读权限

网友:
8BIT的宽还是用8BIT的操作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