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的使用,大家用iar还是codewarrior??

楼主(2013-10-14):
最近在玩飞思卡尔的kinetis k60,新手上路,想问问,大家都用什么编译器呢?IAR 还是codewarrior啊?

网友A:
Kinetis产品支持CodeWarrior(飞思卡尔自己的产品,当然没的说了), IAR 和 Keil。目前官网上Kinetis K系列产品例程都是基于CodeWarrior和IAR的。Keil安装目录下提供部分例程,不是很全。目前KL系列产品例程都是基于三款IDE软件的。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所用开发工具。
感谢支持正版,虽然有些贵。

网友B:
二楼的说的很详细啊,建议初学者可开始选择CodeWarrior工具,其内部集成的PE工具可为初学者提供可视化的模块配置功能,代码生成等功能,可免除初学者反复阅读手册和手动编写模块驱动代码的痛苦哦。而关于PE特点的介绍可参考论坛中官方视频讲解大全,其链接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21495-1-1.html

网友C:
我用的是免费版codewarrior,蛮好用的。就是听说代码大小有点限制

网友D:
CodeWarrior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只需简单选择你所需功能,PE就可以帮着你创建模块的初始化函数等。
这对于初学者来说比较有利,因为刚开始看参考手册的模块寄存器,对于寄存器之间相互联系还不那么清晰。
此时如果根据对PE中模块功能的选择比对PE生成代码,就可以让你更容易理解寄存器的功能和模块初始化时寄存器设置的先后关系。
CodeWarrior10.5可以在该地址下载,他分为评估板(30天免费)和特殊版(64K代码限制),下载时一般选择离线安装包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CW-MCU10&fpsp=1&tab=Design_Tools_Tab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odeWarrior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只需简单选择你所需功能,PE就可以帮着你创建模块的初始化函数等。
这对于初 ...

哦 明白了

网友F:
Keil,很好用

网友G:
既然是飞思卡尔的芯片,我想CodeWarrior会好一点吧,至少有技术支持

网友B:
使用哪个IDE,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啊,IAR,CW,Keil都行的,正如楼上说的选择CW的话,我们支持会更好一点,毕竟是飞思卡尔自己推出的吗!!

网友H:
用keil吧,k60用CW的话,肯定调试不了的,因为有代码限制。

网友I:
上次听了FSL的研讨会,感觉CW对器件和MQX的支持是其它工具无法比较的....

网友I:
不过这些强大功能的话免费版本不知道还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