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为什么官方的K60F120板子上比那个K60D100多个12M的晶振?

楼主(2013-10-14):
(无正文)

网友A:
从原理图上看,TWR-K60F120M的芯片是PK60FN1M0VLQ12,这块芯片有两个System oscillator模块。
而TWR-K60D100M的芯片是PK60DN512VMD10,只有一个System oscillator模块。

网友A:
你可以看下TWR-K60F120M板上芯片的参考手册“K60P144M150SF3RM”的Figure 5-1. Clocking diagram图。
这K60 100MHz和150MHz的两块芯片时钟部分差别还是蛮大的,150MHz的有2个PLL

楼主:
那我如果设计K60f120的话,为了节约成本,把K60F120中12M晶振去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B:
我想这边有两张图,能看的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设计K60f120的话,为了节约成本,把K60F120中12M晶振去了有没有影响???? ...

外部时钟的配置是根据你的需求来的,如果你需要的时钟源单靠一个System oscillator模块即可生成,那就可以不接。
就像如果你对时钟频率精确度要求不高,可以不接外部晶振,时钟源直接从内部的快速、低速IRC获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如果设计K60f120的话,为了节约成本,把K60F120中12M晶振去了有没有影响???? ...

你要是去掉的话,注意在时钟配置的时候,不要使用system oscillato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