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CodeWarrior中,工程无法debug

楼主(2013-10-14):
前段时间下载了手把手系列之官方例程讲解大全中的Kinetis KL25 低功耗模式下实现UART-DMA-SRAM的数据传输(上、下),自己也想亲自试试,所以用CW打开FRDM的low_power_dma_uart_demo例程,但是发现该例程无法Debug,打开Debug configuration的CodeWarrior Download,在里面找不到low_power_dma_uart_demo的选项。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如果你直接用文档链接中的代码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你用的是网站下载下来的程序是吧?因为,那个工程没有烧录的文件,所以,你需要在codeWarror Download下面新建一个用于Debug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