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单片机下载不了程序!急急急

楼主(2013-10-14):
我是用的是PICKIT3,软件使用的是MPLAB IDE V8.88,C18使用的是V3.44
使用好好的,突然就不能下载了,就有了下面的提示: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2 Expected Value: 00000052 Received Value: 00000042
Programming failed

然后我换了台电脑就没事,是电脑坏了吗?还是其他原因?
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A:
在MPLAB的KIT3设置窗口中,更新一下KIT3的固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LAB的KIT3设置窗口中,更新一下KIT3的固件看看。

叶老师,是PK3FW_012818.jam这个文件吗?

网友A:
在MPLAB不同的版本下面,这个固件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但文件格式基本是这样,你更新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么你:
1、检查ICSP连接是否错误?
2、检查数据线和时钟线上是否有感性或容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LAB的KIT3设置窗口中,更新一下KIT3的固件看看。

我手动下载了一遍,没有效果,我把软件卸载过重新按装过,也没有什么效果。不知道是电脑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PLAB不同的版本下面,这个固件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但文件格式基本是这样,你更新一下试试。

如果还不 ...

线没有错误,之前一直用这样下载,用了3,4个月了,这块板子我一直在调试,然后我换了其他同型号的下载线也是出现一样的错误。板子上没有感性或容性负载,是直接连到单片机的。

网友A:
目标板有无供电?

目标板要么选择外部供电,要么选择由KIT3供电,选择KIT3供电时要注意目标板电流不要太大。

如果还不行,那就换一块目标板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有无供电?

目标板要么选择外部供电,要么选择由KIT3供电,选择KIT3供电时要注意目标板电流不要太大 ...

电源正常,也使用过KIT3供电,连接一切都正常,目标板也换过,现象是一样的,可以读单片机,但是就是写提示有问题。

网友A: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连接KIT3正常,读MCU的ID号正常,但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编程失败,但提示和你不一样,我那是直接提示: Programming failed.
我把当时用的MPLAB8.92版本删除了,重新退回到MPLAB8.86版本,然后更新了一下固件,然后就可以了。

你这首先提示的编程地址不符,你核对一下实际芯片型号、MPLAB中设置的芯片型号、编译时选择的芯片型号是否都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板有无供电?

目标板要么选择外部供电,要么选择由KIT3供电,选择KIT3供电时要注意目标板电流不要太大 ...

叶老师,为什么有时候提示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6100],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可以下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叶老师,为什么有时候提示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6100], ...

可以下载,说明KIT3和MCU之间的ICSP正确连接上了。

提示这一段话,你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那几个单词,难道也要我帮你翻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也遇到过:连接KIT3正常,读MCU的ID号正常,但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编程失败,但提示和你不一样,我那是 ...

我的版本改为V8.88了,我现在换了一块目标板,现在可以使用了,但是之前一直用的那块板子还是有问题,我换一个CPU吧,谢谢你叶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说明KIT3和MCU之间的ICSP正确连接上了。

提示这一段话,你自己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就那几个单 ...

我不是那个意思,真的很感谢你!

网友A:
造成连接不上的原因很多,例如:芯片型号不对、有感性或容性负载、用KIT3供电时的电流太大、连接线的顺序错误、芯片的相关引脚之间因焊接等造成的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成连接不上的原因很多,例如:芯片型号不对、有感性或容性负载、用KIT3供电时的电流太大、连接线的顺序错 ...

我昨天试了好几块目标板就是写不进去,今天也试了两块也是写不进去,就在刚才一切又都可以了,高兴的是又可以用了,郁闷的是没找到原因,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又出现了!

网友B:
估计是你的项目文件中选择的芯片型号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项目文件中选择的芯片型号不对造成的

不是,之前我一直在调试板子,突然就不能用了,与型号无关。

楼主:
昨天又坏了,然后我重新装了一遍系统,一切都好了!!

网友C:
看你那错误的提示就是说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不符预期的设备ID。其他的不想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那错误的提示就是说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不符预期的设备ID。其他的不想多说。 ...

这个问题时好时坏,我重新做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D:
要所有VSS, VDD 及 AVSS, AVDD 都要有供電.
否則會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所有VSS, VDD 及 AVSS, AVDD 都要有供電.
否則會不正常.

我用的这套东西使用了俩月了,之前一直可以下载,硬件没有问题,就是突然不能下载了,现在我重装了电脑系统,现在好了。

网友E(2016-05-28):
引用 网友A:
造成连接不上的原因很多,例如:芯片型号不对、有感性或容性负载、用KIT3供电时的电流太大、连接线的顺序错 ...

叶老师,我本来也想问您kit3下载的问题,后来发现确实是自己接错了.......果真不管是什么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F(2016-08-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用的是mplab x IDE,kit3.5,PIC18F44K22,内部晶振,
配置字如下:
//#pragma config CONFIG1H = 0x38
__CONFIG(1, FOSC_INTIO67 & PLLCFG_ON & PRICLKEN_ON & FCMEN_OFF & IESO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2L = 0x1F
__CONFIG(2, PWRTEN_OFF & BOREN_SBORDIS & BORV_190);
//#pragma config CONFIG2H = 0x3D
__CONFIG(3, WDTEN_NOSLP & WDTPS_32768);
//#pragma config CONFIG3H = 0xBF
__CONFIG(4, CCP2MX_PORTC1 & PBADEN_ON & CCP3MX_PORTB5 & HFOFST_ON & T3CMX_PORTC0 & P2BMX_PORTD2 & MCLRE_EXTMCLR);
//#pragma config CONFIG4L = 0x85
__CONFIG(5, STVREN_ON & LVP_ON & XINST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5L = 0x3
__CONFIG(6, CP0_OFF & CP1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5H = 0xC0
__CONFIG(7, CPB_OFF & CPD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6L = 0x3
__CONFIG(8, WRT0_OFF & WRT1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6H = 0xE0
__CONFIG(9, WRTC_OFF & WRTB_OFF & WRTD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7L = 0x3
__CONFIG(10, EBTR0_OFF & EBTR1_OFF);
//#pragma config CONFIG7H = 0x40
__CONFIG(11, EBTRB_OFF);

下载时出错提示如下: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Firmware Suite Version.....01.43.35
Firmware type..............PIC18F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The following memory area(s) will be programmed:
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0, end address = 0x3fff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Erased...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 Expected Value: 9e Received Value: 0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