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DIP封装模块过波峰焊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10-14):
最近有客户反馈应用DIP封装的模块过波峰焊之后塑料外壳变形、裂开,主要原因是在PCB布板时将模块底座与PCB板接触面铺了大面积的铜箔,且在铜箔上打过孔,目的是在高温下应用通过这些途径给模块散热。
实际过波峰焊时,温度达到130度以上,导致塑料底座在高温下变形。
底座与PCB板接触面是有缝隙的,高温下应用热量是极少通过这部分散走的。
一般散热有两种,一是通过外壳对空气散热,一是通过引脚端子将热传到PCB。
增大空气的对流能降低模块的表面温度,增大PCB的引脚焊盘和走线能降低外壳温度。

网友A:
又学会了一招  谢谢版主  谢谢

网友B:
看来设计电源模块不光是性能,工艺方面也很重要哦!

网友C:
楼主分析的不错,电源模块的散热还可以增加散热片。。。

网友D:
如果发热量很大,提高电源模块的效率也是途径之一。

网友E:
工艺这一块   有很多问题  也是需要好好考虑考虑的   谢谢  楼主

网友F:
这样的封装  如果不行  可以使用直插式的   不知道怎么样   最好实验一下

网友G:
需要注意问题吧。

网友G:
温度不能超过一定的。

网友H(2013-11-17):
任何元器件都是有极限的。

网友H:
焊接的时候注意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