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1的定时中断和捕获中断一起用的情况

楼主(2013-10-14):
请问,AVR的MEGA88定时计数器1可以定时和捕获同时用吗?纠结好久。原来我是用另外个定时器,后来不够了想这么用。可是进不了捕获中断了...可有知情者,求指教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应该没问题,不过还真没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我就是试了,试不出来,示波器看要捕获的信号没什么问题,但是捕获的脉宽总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你这样用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试了,试不出来,示波器看要捕获的信号没什么问题,但是捕获的脉宽总是不对 ...

capture出来的不是脉宽,而是在跳变的时候的TCNT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ture出来的不是脉宽,而是在跳变的时候的TCNT值。

在上升沿计数,在下降沿计数相减,得到的脉宽,已经考虑到测第一个脉宽时可能溢出了。F是11.0592MHZ,没有分频,脉宽最大大概100US。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信号给捕获的那个IO口,也会进捕获中断...io口设置为输入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用过吗?

对啊,我是用的T1定时然后开启输入捕获中断测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我是用的T1定时然后开启输入捕获中断测频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示波器看到的脉宽和捕获得到的脉宽总是有些是差不多在范围,有的就是差好多,大概少了50%,想不出来是为什么,都是一进入捕获中断就读ICR的。请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你好,我很纠结为什么我记录的低电平时间总是不对呢...哪些地方是容易出错的,或者其他的可否指点下,实在纠结好久了,请帮忙啦。

网友D(2013-12-29):
捕获中断怎么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