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下电路图,能实现何种功能?

楼主(2013-10-14):
请教此电路图,能实现何种功能,对于直流信号而言。电容开路,只相当于射随?那输出和输入是相等的关系呢?还是VO=200/220VI  ?,当输入交流时候,电容允许过。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你把这个图弄小一倍,我想给你弄弄不了
(我用方屏电脑看图不全,以前好几次都出过洋相)

网友B:
直流:Vo=(200/220)Vi
交流:Vo=((200/220)(200/20+1)-(200/20))Vi=0     (注:这是在忽略了容抗后的结果。实际上当频率不足够高时其容抗不可忽略。故该电路实际是低通滤波器——推导其传递函数便可知)

网友C:
好像在EEWORLD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图弄小一倍,我想给你弄弄不了
(我用方屏电脑看图不全,以前好几次都出过洋相) ...

好吧。好神奇还能有看不到图的电脑。你真是出洋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Vo=(200/220)Vi
交流:Vo=((200/220)(200/20+1)-(200/20))Vi=0     (注:这是在忽略了容抗后的结果 ...

电路没学好。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一直是我的痛啊。能再给我解释下交流为何那么算不。没看懂你那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个图弄小一倍,我想给你弄弄不了
(我用方屏电脑看图不全,以前好几次都出过洋相) ...

不能下载图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好神奇还能有看不到图的电脑。你真是出洋相了。。。

宽屏才能看完全,这一点也不稀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没学好。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一直是我的痛啊。能再给我解释下交流为何那么算不。没看懂你那公式 ...

能仿真不能?若能仿真,看看频响曲线,一目了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没学好。滤波器的传递函数一直是我的痛啊。能再给我解释下交流为何那么算不。没看懂你那公式 ...

叠加定理。看成是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Vo=(200/220)Vi
交流:Vo=((200/220)(200/20+1)-(200/20))Vi=0     (注:这是在忽略了容抗后的结果 ...

刚才推了下。确实如此。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仿真不能?若能仿真,看看频响曲线,一目了然。

很久不用仿真软件了。好像懂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叠加定理。看成是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的叠加。

叠加时候把另一端看成接地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叠加时候把另一端看成接地是吧

仔细理解“叠加定理”就知道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理解“叠加定理”就知道了!

恩恩。感谢。

网友D:
叠加定理! 电压源短路,即把Vin分为两路输入。。。

网友E:
这个 不是 放大电路吗 10的放大 啊

问题就在于:不是简单的频响在某段范围内平直的放大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恩。感谢。

这比低通有什么大的优势么

网友G:
查看  缩放   75%   就能看全图了。
我的也看不全图。网站程序设置的问题。

网友H:
这个电路是个边沿检测电路,用于检测交流信号的正负半周的。常用于测量跟踪交流频率。

网友I:
直流时:VIN*R4/(R1+R4)=VOUT
交流时:VIN*R4/(R1+R2)=VIN*R3/(R2+R3)+VOUT*R2/(R2+R3)
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J:
若W=1/R2C 超前移相90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是个边沿检测电路,用于检测交流信号的正负半周的。常用于测量跟踪交流频率。

放大器 2 脚的相位 ...

分析的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比低通有什么大的优势么

今天重看了莫点数。这就是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流时:VIN*R4/(R1+R4)=VOUT
交流时:VIN*R4/(R1+R2)=VIN*R3/(R2+R3)+VOUT*R2/(R2+R3)
是这样算的吧 ...

对极了。交流用叠加定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若W=1/R2C 超前移相90度

这是为啥。

网友L:
记号
明天再研习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