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如何用Hspice仿真斩波模块的效果。

楼主(2013-10-14):
斩波技术可以消除运放的失调电压。
如果设计一个带隙基准,带隙中的运放使用了斩波技术,试问如何用Hspice仿真有无斩波模块对带隙基准(比如温度系数或精度)的影响?
由于斩波模块需要输入斩波时钟信号,如果分别使能与去使能斩波模块,进行直流扫描(扫描温度,得到带隙的温度系数),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不一致的。?

这个问题可以更一般的描述:一个电路,输入激励中有时钟激励源(或者是与时间有关的激励源),那么对这个电路进行直流扫描(温度扫描、、电源电压扫描)是否有意义呢?

请大师指点啊!!

网友A:
表示没关心过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测试出数据,然后进行统计分析。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