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BOV单片机如何用keil c编辑编译?

楼主(2013-10-14):
请用过的同仁指教。谢谢。

网友A:
就是以前的现代,海力士

网友B(2014-02-14):
用keil建工程,选什么ic型号,里面没有abov的。

网友C:
选8051EW  具体的加我QQ  我给你发资料

网友D(2014-03-25):
引用 网友C:
选8051EW  具体的加我QQ  我给你发资料

MC81F4204 也能用keil 编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81F4204 也能用keil编译吗?

不能 有专门的C编译器 可以去ABOV官网下载

网友E(2015-02-04):
ABOV单片机太烂,资料少支持也少;建议不要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BOV单片机太烂,资料少支持也少;建议不要用

深有体会

网友G(2016-11-29):
引用 网友C:
选8051EW  具体的加我QQ  我给你发资料

你好,我刚接触ABOV现代单片机,请问,MC80F 1604D 能不能用keil4编译?还有,我在网上下的abovstudioC编译器,只要一执行编译就闪退,我是win7的系统,是不兼容吗?麻烦您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