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MODBUS协议20个从站后无法通信

楼主(2013-10-14):
项目要求接60个左右的从站,我自己测试的时候4个从站通信完全没问题,但是到了实际测试的时候,20个左右的从站就会出现通信不通畅的问题,有的时候能正确通信,有的时候个别开关量无**常控制,比如智能打开不能关闭,监视串口的结果发现报文发送成功,但从站却没有返回报文。
确定接线上没有问题,我想请各位大牛帮我看看从站判断功能码上有没有问题,我对报文的处理是先判断地址码,再判断功能码最后判断CRC,因为功能只涉及到单一个开关量的打开和关闭报文很固定,所以并没有判断报文长度,不知道这样的逻辑顺序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BUG

从站判断功能码段的代码如下:
if (receBuf[0]==localAddr)   //判断从机地址
        {
                switch(receBuf[1])
                {
                        case 3:                        //功能码=3
                        {
                                crcData=crc16(receBuf, 6);
                                if(crcData == receBuf[6]+(receBuf[7]<<8))        //CRC校验
                        {
                                        readRegisters(); //启动读取寄存器设置函数
                        }
                                break;
                        }//下同
                        case 5:
                        {
                                crcData=crc16(receBuf, 6);
                                if(crcData == receBuf[6]+(receBuf[7]<<8))
                        {
                                        setIO();
                        }
                                break;
                        }
                        case 1:
                        {
                                crcData=crc16(receBuf, 6);
                                if(crcData == receBuf[6]+(receBuf[7]<<8))
                        {
                                        readIO();
                        }
                                break;
                        }
                        case 16:
                        {
                                crcData=crc16(receBuf, receCount-2);
                                if(crcData == receBuf[receCount-2]+(receBuf[receCount-1]<<8))
                        {
                                        setRegisters();
                        }
                                break;
                        }
                        default:break;
                }
        }

楼主:
我跟网上的例程对比了下
我的程序的逻辑判断顺序是“判断从机地址---》判断功能码---》判断数据错误”,而您和网上例程上的顺序都是“判断功能码---》判断从机地址---》判断数据错误”,我想问下我这样写会不会导致多个从站无**常通信,会不会有BUG

网友A:
不懂,帮顶,莫沉了。。

网友B:
项目要求接60个左右的从站?怎么接很有讲究。一主两从好用基本上可以排除软件问题。节点多出问题多数是总线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项目要求接60个左右的从站?怎么接很有讲究。一主两从好用基本上可以排除软件问题。节点多出问题多数是总线 ...

前辈,节点多的话总线上连接有什么要点嘛

网友C:
1.检查上下拉电阻是否取值过小,造成负载过重,至于多少合适,自己确定
2.检查下是否波特率高了,或者距离远了
3.检查485芯片是否质量好,别拿1块多2块的还想带很多节点,
4.检查节点拓扑结构、接地、终端匹配电阻,自己查下485的布线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上下拉电阻是否取值过小,造成负载过重,至于多少合适,自己确定
2.检查下是否波特率高了,或者距离 ...

如何判断上下拉电阻过小造成负载过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上下拉电阻过小造成负载过重??

这都要给你详细说的话,你还是慢慢弄吧,要不然,思维僵化真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检查上下拉电阻是否取值过小,造成负载过重,至于多少合适,自己确定
2.检查下是否波特率高了,或者距离 ...

我看有些说法说一个485网络只要接一个上下拉电阻,但我现在是每个板子的485都接了1.2K的上下拉电阻各一个

网友C:
所以才要你检查,现在不用检查,确实取值太小了,我帮你确认,至于为什么,自己弄明白

网友D:
(1)测测波形
(2)放慢发送周期

网友E:
建议直接用freemodbus例程做测试。串口看似简单,实则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鲁棒性不容易做好。楼主的代码看不出分帧操作,这是modbus最关键的内容,没有这个,谈不上可靠性。

在软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查总线波形,考虑隔离、干扰等问题。这个有示波器帮助,至少可以看到端倪。

网友F:
32个以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有个工具叫示波器!

网友H:
这个一般跟硬件有关,不知楼主的485芯片是哪一种,这是我在网上搜的:
支持32个节点数的芯片:SN75176,SN75276,SN75179,SN75180,MAX485,MAX488,MAX490

支持64个节点数的芯片:SN75LBC184

支持128个节点数的芯片:MAX487,MAX1487

支持256个节点数的芯片:MAX1482,MAX1483,MAX3080~MAX3089

网友I:
示波器看下信号幅度是否过小了

网友J:
每块板的A/B都上下拉1.2K的电阻,肯定不行,终端电阻呢?不会也是每块板都有吧,这个匹配网络应该在最后一个设备上用就好了。

网友K:
你先检查一下通信线路上面的信号是否正常,是否信号发生了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