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有自带的 logic Analyzer?就像Keil4下的差不多的

楼主(2013-10-14):
有的话,肿么调出来?
请懂的指教下呗~~~

网友A:
没听说有这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有这个工具

恩,要是我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想分析下IO口输出,分析下时序,该怎么办???ls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要是我手上没有逻辑分析仪,想分析下IO口输出,分析下时序,该怎么办???ls的有没有什么方法没?? ...

如果有示波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