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上的设备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3-10-14):
高手朋友们,请教个问题,我的控制箱中有主机板、采集板、控制板,采集板和控制板通过CAN总线和主机板通信,每张控制板上有64个继电器,为什么控制板上的继电器开多了的话控制板上的CAN通信就死了,不能收到主机板的数据,而采集板却是正常的?
请朋友们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建议检查电源电压是否降低了。

网友B:
64个继电器,一般大的继电器电流会在50mA以上,你算算,得多少电流?正如楼上所说的,检查你的供电电路。

楼主:
我换了更大电流输出的电源,原来用的是11A,我换成40A还是不行,而且效果还没有11A的好,

网友C:
CAN 的电源做隔离

网友D:
在你的程序里面 把延时 加长些!!!这边数据还没处理完  你那边就开始切换了  数据交换肯定不对!!!